(多图)蛋疼的V星主板BIOS,官网下载P67A-GD53 BIOS刷写记

楼主(2015-01-22):
今天早上,本人自用的的电脑突然罢工了,代码卡测试一直是5519,重启也是一个鸟样,复位已经出来了,电压应该齐了,后经过测量证明无异常,想刷个BIOS看看,因为这个板去年的时候有刷过BIOS之家的激活WIN7版的SLI BIOS,且V星的板子BIOS也经常容易坏。

于是就开始了蛋疼的BIOS刷写之旅:

第一步,上官网DOWN 下最新的BIOS程序(这已经成习惯了,不是最新的总感觉决了点什么,是不是决心眼呢),可坑爹的V星下下来的的程序是EXE的自解压包,已经封装好了,没办法解压,只能点击它运行,运行就运行吧,可它一定要你放在USB移动盘上运行。看图

无耐,找了个U盘放进去再点击,这回又来个提示,说我不是在V星主板的系统环境下运行,又一次被坑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映泰主板,不能运行程序,无法得到ROM文件,心有不甘啊,想想这东西是不是可以用OD来分析一下,绕过它的检测,让它能够解压出来,说白了就破解它。

打开OD(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OD,那就没办法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只是别人家破解什么的都有用到它,所以我也用它),载入程序

这里便出现了很多代码,左上角那个窗口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

将鼠标移动到左上角CPU运行代码区,右键弹出下拉框,选择“超级字串参考”,在右边箭头弹出框中选择“查找ASIC字符”
在这里找到刚才运行时弹出的提示字符,看见没有,就是它了,双击它回到CPU运行代码区

到这里,看到上面第三行的 je short E7681v43 00436710 没有,就是这个跳转搞鬼,双击它,把"je"改成“jne”就行了,同时把“使用NOP填充”前面的小勾去掉,一定不能勾,不然就白做了。

改了以后就是下面这样,点击汇编就OK了。

再来找另一个提示字符,就是提示我不是在V星主板的平台上运行的那个提示,干掉这两个估计就差不多了
步骤跟上面一样,先右键,再选择超级字串,查找ASIC,同样找到那个提示文字出来。

在这里,跟USB提示那个相差几行而已

双击,定位到CPU运行代码区的所在地址行,

在它上面最近的地址也找到一个跳转,改它,原来有N的改成没有N的,呵呵,反正就是让它跟原来相反。
改完以后同样的点击汇编,完成。
看到上面的那个按钮,

点击图中的那个运行按钮,让它一路跑下来,呵呵,没有弹出提示了,看来有戏……

最后,还是弹出来提示,但是已经不是前面那两个提示框了,这里先不要确定,因为你一确定就什么都没有了,它会自动删除释放出来的文件。赶紧打开程序所有的文件夹看看

看到了吗,多了个文件夹,打开看看是什么

久违的ROM文件终于看到了,到这一步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先把文件复制出来,然后再回到OD中点击确定,这时我们想要的官网最新的ROM程序就

能够保存下来了。

刚开始我也试过用WINHEX截掉前面段的方法,结果刷进去后开机直接掉电,不知道哪位大师还有更好的方法呢?

补充内容 (2015-1-23 13:05):
昨晚上发的贴,今天中午才审核通过,晕倒

网友A:
BIOS有的是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的是不能通用

啥意思,通用?我是刷原版的官网下的BIOS啊,通什么用

网友B:
官网的都是升级版的BIOS,不是完整版的,刷了也不行!!!

网友C:
到基地买个编程器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基地买个编程器嘛

哎,小兄弟,没认真看贴吧,没有ROM文件,你有编程器有啥用,编程器我就有两个,买啥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都是升级版的BIOS,不是完整版的,刷了也不行!!!

台式机主板的BIOS好像我还没有遇到过官网BIOS刷上去开不了机的,笔记本的就不同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主板的BIOS好像我还没有遇到过官网BIOS刷上去开不了机的,笔记本的就不同了

你还没遇到

网友E:
没看太懂,你解压出来的BIOS文件刷进去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看太懂,你解压出来的BIOS文件刷进去不行吗

问题就出在……,你解压不出来啊,官网上下的BIOS程序,是EXE格式的,一定要放在U盘上,还要在V星的主板平台上才能运行解压,而此时你想刷BIOS的V星主板是不能开机的,造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哎,小兄弟,没认真看贴吧,没有ROM文件,你有编程器有啥用,编程器我就有两个,买啥买啊?

真没遇到过官网下的BIOS不行的

网友:
太复杂了            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没遇到过官网下的BIOS不行的

修过V星的主板么?如果刚好接到一张V星的主板,开不了机,跑的码你又看不明白,想刷BIOS了,官网上下来的又不是ROM文件,而是EXE格式文件,你直接就用编程器刷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V星的主板么?如果刚好接到一张V星的主板,开不了机,跑的码你又看不明白,想刷BIOS了,官网上下来 ...

听了楼主的话非常吃惊,搞了几年维修,最近一年没搞了,还以为V星官网改了,特意去官网下载了个BIOS,确实P67最新版的BIOS是EXE文件,但是老版本的还是ROM文件,只能说楼主太会折腾了

网友F:
哈哈,你下DOS版本的就OK啊,哪怕EXE是新的然后再刷写也不迟

网友G:
楼主还用着一手好OD,暴力破解,不过还好程序没加壳!不过为了一个这ROM上OD,楼主也是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下DOS版本的就OK啊,哪怕EXE是新的然后再刷写也不迟

话说这个EXE也是可以在DOS运行的,但是一样要检测你是不是在V星主板下运行,主板要是能开机,什么都好说,问题关键在于,现在主板是不能开机的,说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用着一手好OD,暴力破解,不过还好程序没加壳!不过为了一个这ROM上OD,楼主也是杀鸡用牛刀啊

呵呵,当时也没曾想过,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做,原来厂家只是在解压条件上做了手脚,并没有对程序进行加壳,如果加壳了,那些字符串是看不到真相的

网友H:
高手:太复杂了,没有看懂,只看懂你说的ROM文档有问题,希望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太复杂了,没有看懂,只看懂你说的ROM文档有问题,希望能解决。

你没有试过在V星官网上下最新版的P67 BIOS,或者是H61以上的主板的新BIOS,你下下来看看,如果你手上的V星主板是不能开机的,看你有什么办法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就出在……,你解压不出来啊,官网上下的BIOS程序,是EXE格式的,一定要放在U盘上,还要在V星的主板 ...

你再买片 V星的主板嘛

网友I:
从V星台湾官网下载的就不是EXE文件,不知为什么简体中文官网会弄成EX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V星台湾官网下载的就不是EXE文件,不知为什么简体中文官网会弄成EXE文件。

台湾的网站我打不开,很慢,要不就是搜索就卡住,以前打开很快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亨经验,刷BIOS是我的弱项

网友:
LZ牛人,光看图片就觉得很复杂,别说让我去刷了

网友:
太复杂了,不过最后弄好了,心里美。

网友:
汇编破解BIOS 加壳安装程序

网友:
貌似可以解压出来的呀

网友J:
百度里  搜“V星 BIOS 提取”,第一个百度经验里有讲,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百度里  搜“V星 BIOS 提取”,第一个百度经验里有讲,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呵呵,纯属巧合吧,我并没有百度过怎么弄,现在看了居然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他是把修改过的代码保存下来,然后再运行,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K:
V星现在很多6系列板子的BIOS,在官网下载都没用了,还是买一个好点编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V星现在很多6系列板子的BIOS,在官网下载都没用了,还是买一个好点编程器吧

目前我刷V星的主板就用GUZ的编程器,28块钱的,很方便地说

网友:
提取bios,我辈还需努力学习啊

网友(2017-01-09):
提个BIOS有这么麻烦吗?.exe很好提的

网友:
复杂的很,看不下了

网友:
现在新版的BIOS都必须的在COMS下刷

网友:
太复杂了 求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