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又一通病已经诞生

楼主(2015-01-22):
故障:不开机
电流:按开关一动不动
版号: ACER ASPIRE 4752 -JE40 HR MB 10267-4
首先要谢谢《风清云》带来的图纸,有了他的图纸才秒了这台机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1129-1-1.html
不触发,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一动不动,查EC条件正常
在找开关的时候看到LID_CLOSE#
为0V,异常。。

luobr1988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一台就说通病,楼主通病修的太少了吧

网友A:
这个就像华硕之前的盒盖开关差不多,开关一坏就不能触发,不算通病吗

网友:
楼主直接连接了,待机电流会不会比原来有点高

网友B:
LID_CLOSE#这个信号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
联想机子LID问题挺多的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像华硕之前的盒盖开关差不多,开关一坏就不能触发,不算通病吗

LID 休眠管,霍尔元件,有磁性靠近(盒盖)就输出低电平,进入休眠模式。所以无法开机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说完吧,只说到一半呢

网友:
不算通病吧

网友:
lid是盖子的意思,close是关闭的意思,#是低电平有效的意思,连在一起就是盖子关闭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_CLOSE#这个信号具体什么意思?

合盖关闭,低电平有效,就是说低电平时的状态是盖合上了,不准许上电

网友:
有图纸 有真相

网友:
修了这么久,就遇到一台休眠开关坏的!

网友:
吓人一跳,我当上问题了

网友:
lid不是每个机器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休眠信号低电平引起的不触发 一台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你圈的哪地方,我表示也修过

网友:
这也只能说是偶然的故障,不能叫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