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认电池,维修靠感觉

楼主(2015-01-22):
不好意思哈,注册号到现在头一次发表原创的维修帖子。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笔记本东芝L700,说不认电池其他都好的,已经换过新电池也做过系统了都一样,我心里就乐了,省得我再考虑电池本身问题,帮我排出了一个障碍,我等他走后,先打开电脑,大体测试了一下确实没问题,电池上面打了个×,光标移到上面显示未检测到电池而且笔记本电池充电灯都不亮,果断拆机,大体看了一下板子没什么烧过进水等痕迹,打开电路图直接输入BATT,锁定充电芯片,代号PU1,根据经验找到反馈电压VBF脚发出的经过PR22,结果一量不对啊,这电阻好的,失算了,不着急,大体来那个了一下电压,发现给电池供电的只有2.8V明显偏低,起码也要达到10V,难道是被什么拉低了?但是量了一下又没短路,还特地关注了一下PQ5    PQ6也没短组织都是588很正常,充放电芯片应该也不会,静下心冷静了会儿,凭着感觉还是觉得可能是PQ5和PQ6有问题,找了块废板上面的场管代换之,插上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充电灯竟然真亮了,给电池充电电压也恢复到12V左右,再次去量了一下刚才那对换下来场管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啊,不管怎么说好了就交差,让老板娘收钱(我学徒一枚,刚接触这行业一年半)

网友A: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观察应该会发现

网友B:
就你这级别还是学徒唉,,

网友C:
虽然你现在只是学徒,因为你前途无量,但是我很看好你

网友:
很好的东西哦

网友D:
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呀

网友E:
学徒经验都这么强,加油,以后就是大师了

网友:
能修好当然是好了,还这么快,,提醒看到此文的同学们一下,,刚刚修一个L700插上国产电池就不触发,机器原装的电池是OK可以正常用,搞了好久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感觉其实感觉就是思路

网友:
这样的事不是不可能发生  有时候我修好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你 这修的 没什么理论可讲  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按理说 管子坏也应该能认到电池的

网友:
你 这修的 没什么理论可讲  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F:
MOS管隐形不良不好判定,只能更换。

网友:
看图 修板 ,对偶来说那是个 遥远的东东

网友:
楼主感觉很到位。。。

网友:
这样的水平已经不是学徒了

网友G:
充电管子导致不认电池,这个还真不好解释。

网友:
不太理解 充电管会导致不认电池

网友:
一年半叫师傅了吧

网友:
今天刚上班看到你的贴后回头修我那台DELL电池报错给到我帮助了,谢谢了。

网友:
有付出就有回报

网友:
真就是凭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观察应该会发现

场馆一般不会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级别还是学徒唉,,

我本来就是学徒,我才学了一年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你现在只是学徒,因为你前途无量,但是我很看好你

三克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呀

只能拼这感觉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徒经验都这么强,加油,以后就是大师了

不要夸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充电管子导致不认电池,这个还真不好解释。

对啊我也不知道,郁闷,本来以为那个管子会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隐形不良不好判定,只能更换。

哦,这问题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H:
修好久是硬道理 说什么都没用 楼主加油 多积累经验 自己把钱存够了 就赶快去自己弄个铺子 只有自己弄才行 当学徒没前途的  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做才行

网友:
充电管只会导致不充电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修好久是硬道理 说什么都没用 楼主加油 多积累经验 自己把钱存够了 就赶快去自己弄个铺子 只有自己弄才行  ...

我也正有此打算,不过我现在穷得很啊,经验还严重不足,与那些十几年的老师傅相比,简直就是小孩儿过家家啊,所以明年再出去闯闯继续学学

网友:
L700用可调式电源会掉电 奇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正有此打算,不过我现在穷得很啊,经验还严重不足,与那些十几年的老师傅相比,简直就是小孩儿过家家 ...

我刚开始开铺子的时候 比你都不如 差得远 只会最基本最简单的故障 直球都很恼火 看电流那些也不行 总之很多很多不会 全靠自己一股冲劲 开起来再说 很多东西在实践中摸索 慢慢积累经验 前提条件是自己不要怕 一定要自己干!!

网友:
方向控制的很准啊

网友:
充电管坏只会不充电吧   EC是靠SMBUS检测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