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维修经验

楼主(2015-01-22):
 一、电源
        由于解码板需要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所以对电源的滤波效果要求比较高。时间用长的一些机子刚开机一亮即灭,或者是平时开机工作时画面轻微的忽明忽暗,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就极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这些故障在单独电源盒供电只需代换试一试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是内置供电那就需拆机检查,主查滤波电路,只要是靠近发热元件的都应该是首换对象。也可用外接电源并上去试,因为12V和5V很容易做到。  二、高压板(灯管和高压板一起来讲)
        首先高压板供电良好也是至关重要,高压板坏的典型故障就是开机指示灯亮,能够控制,主机不亮或者一亮即灭。若是灯管坏(应该说多灯的显示屏不可能一起坏,一般只是坏一根),故障也是一亮即灭。这样就给维修人员造成一些障碍,不知道到底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板坏,所以我建议维修人员自备一个单灯的高压驱动板,在维修时可以单独用电源驱动板,把每一根灯管都试一遍,一灯两线,两灯四线,四灯八线……都很好接,只需接其中两根一样的线就可。四灯六线的取两根同颜色的粗线接上可以试。基本上不管灯管大小全部都可以试出灯管的好坏,我从12寸到3X寸都试过。
        判断完灯管后就可以检查高压板了,如果是单块高压板,我建议直接换整块,价格便宜且省事。如果是和电源一体,首查高压板供电保险,再查振荡三极管二极管,其实上面零件很少,可以用表逐个全测一遍也花不了几分钟,有的用振荡IC都不是怎么好买,激励IC一般很少坏,我修了很多只是碰到一、二例。当然在对整合式高压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板代替,只要空间允许。
        三、解码板
        解码板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大,一般冬天坏的多。都是由于使用者身上的静电在触摸接键的时候导致解码板损坏,好的液晶在按键上就有放电脚,并加了几层屏蔽,维修人员在更换按键时千万不要随意把五脚的按键用四脚来代替,这样就留下了隐患。解码芯片的损坏率和MCU的损坏率基本相等,GM系列解码芯片基本上都是键控对地漏电,如果遇到这种系列的芯片,键控脚3.3V电压被拉低,更换按键无效,直接换芯片OK(这种芯片也比较好买,只是价格昂贵与整体代换解码板价格相当)。再就是MCU本身很易坏,都是数据损坏,还有一些EPROM数据损坏也与此类似。还有一些机子换了MCU会好,但维持时间不长,在更换主机刷新频率或更换显卡时极有可能又坏,那就是设计有问题,建议更换解码板(比如三星510N,510V,710N,710T,710V等其他品牌)。

网友:
文字不太多,但是经常碰到的一些故障,处理方法到位。

网友:
经验都是大家分享,感谢

网友:
其实显示器多跑几次线路,就好修了,剩下的就是手工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没有图,搞不清楚。

网友:
仔细的读了两遍  很受益啊   感谢楼主

网友:
文字太多,理论啊

网友A:
上过上千只开关了 还真没上过5脚的  也没发现有换完驱动板坏的 呵呵!

网友:
LCD液晶维修经验总结的真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过上千只开关了 还真没上过5脚的  也没发现有换完驱动板坏的 呵呵!

其实上两只就够了,本来就是轻触轻开关,将某个电压瞬间短路对地,拉低的电压MCU作检测并作出反应,与多少脚差别不 大 有五只脚我就剪开一只,有些脚位不太对的就接两只脚

网友:
简单,明了,不过有些方法和工具可以介绍下,

网友:
lcd 经验总结的好啊。good

网友:
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
多修修。经验就多了,鼓励多发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