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真的头大(已更新故障主板型号及具体故障现象)

楼主(2015-01-23):
各位大神,多谢对小弟问题的关心,上次发的帖子有点笼统,具体是下面这个链接
这种故障真的头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366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次我更新下主板型号:冠盟GMIG41MC
搭载平台:CPU5200 2G1333 WD320G 集显
已确定主板故障,现象是进系统后不定时黑屏,黑屏后按开关复位均无反应(PCI的A15脚也无变化),最小化系统,用u盘进pe后不定时蓝屏,按开关5秒或重启都可以动作,并且,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声卡网卡均可正常使用,现在我也开始怀疑南桥了,难道就真的修不出来了吗?

补充内容 (2015-1-24 18:23):
因为系统里黑屏后复位关机都不起作用,所以和南桥联系到一起了,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蓝屏无非是内存,驱动,硬盘问题居多^黑屏一般是显卡,北桥^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显卡,北桥?那集成显卡就应该搞北桥了吗?

网友A:
干嘛不考虑一下系统呢!!PE都不出问题!!

网友:
冠盟都破产了

网友:
重点应考虑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考虑一下系统呢!!PE都不出问题!!

上面说了,进PE不定时蓝屏……

网友:
个人看法:
刷新BIOS后如果故障依旧,两个方向去查
1北桥集显方面;
2.VCORE主控或南桥附近过温保护方面

网友:
这样的故障,没有图纸真的很难搞

网友:
黑屏后无复位可以按照无复位来修吗

网友:
有时候不要考虑很复杂的,清洗内存槽,更换内存,更换电源。测试内存北桥CPU的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