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LA40R81BA故障现象及拆机问题。

楼主(2015-01-23):
请教一下,我要拆这个机器的屏,发现屏的上半部只要螺丝下了就与面框分离,屏的底部与面框好像是用胶水粘的,所有的大螺丝下了也纹丝不动?

网友:
各位前辈有拆过这个屏的请指教,屏的上部只要螺丝下了就与面框分离,底部无法与面框分离,螺丝该下的都下了。AU屏的型号是T400xw01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我觉得只要不是Panelcell物理损坏,还是可以死马当活马医,反正换屏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屏的下部好像和框不止用螺丝连着?该下的螺丝都下了。

网友:
屏幕看上去像是漏液了

网友A:
边框有圈软胶垫 可用电吹风慢慢分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边框有圈软胶垫 可用电吹风慢慢分离

谢谢指教,我试下。估计不是漏液,因为有时基本图形正常,除了有点跳动,说明Panelcell是没有物理损坏的。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特别是俄文好的可以看下),里面有各种屏的通病维修图,是不用压屏机修屏,主要是在软基板上飞线,难怪我们硬盘的芯片级维修还要靠俄国人的PC3000,喷气发动机还要进口他们的,老毛子在技术上就是研究比较深,而且无私分享。http://plasma.3dn.ru/forum/12-10-1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屏坏了!下边应为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屏坏了!下边应为卡扣。

不错,确实是屏坏了,而且基本排除了逻辑板和主板的问题。故障范围在屏体上,屏体也分X板、Y板、玻璃基板、panelcell等几个部分,并非一概都是不能修,在玻璃基板的断线上修补成功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我试下。估计不是漏液,因为有时基本图形正常,除了有点跳动,说明Panelcell是没有物理损坏的 ...

谢谢 楼主分享 进去看了很不错

网友D(2020-03-31):
这个我拆开了,下面是胶水粘贴的没有螺丝,我是用菜刀一点一点切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