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6211cx台式主机,主板IPMEL-AE真难修吗?

楼主(2015-01-23):
    这两天都很忙,忙的没有时间细细整理了,简单处理下,上传了,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只要能和大家共分析同进步就足矣!
    长话短说,呵呵,各位看官,上菜喽!
   接一客户送来HP P6211CX 主机,经询问客户是常时间没有用电脑放着了,现在用电脑了,打开就这样子了。
   现象: 通电,按开关,可以通电,风扇也转动,没有“ 滴”一声音响。哪咱就,断电,插好第一大工具,“诊断卡”的上来。
   通电,按开关,风扇转了,但不跑码。哦,主板问题,对客户说;
   和客户交谈后,问修还是不修,报上价。价格嘛,嘿嘿,各位你懂的。客户说修。哪好哩!

   先上一个主板图,(不过,各位看官,请慢看)

就这模模的,U是5700,内存2G/1333, 这小G41板上的挺高的;

步骤开始:
  1、CPU供电测量:

电压呢,CPU  VCC=1.09V    这里是:正常

  2.内存供电:

                        看图,VCC=1.55V     哦,也正常;

  3、桥总线供电:

  位置+电压VCC=1.21V,看来也O了。

4、桥供电

   点的位置是这里,电压下面:VCC=1.18V

    也OK 呀!看来再测下去;
5、南桥供电

电压:VCC=1.53V  OK

6、PCI时钟:

这图,不太清,看官细看吧,没办法,没有好手机呀;
  这上面针点在了B16=1.68V 脚上啦,

这时钟,我不说,你懂的!

到这里,看图加用脑思考,问题还没有出来,当然,出这么多图,也是为了让各位看得更清晰;因为,问题大的,不可想呀!
各路电压值都可以说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启呢?
  换U也试过了,一样不启动。
7、BIOS工作条件测量:
   6PIN=0.01V
这里,用测量脚方法:1脚,2脚,5脚,6脚
1PIN=3.32v

2PIN=3.32V

5PIN=3.32V

看图,对不对,各看官讨论啦

8、北桥上电容端:

  电压V=1.55V
9、电池座:

V=3.23V

10、CPU座,用带灯座测试下:

         这个高亮   TESTHI ?   (王宝强的话:“  你干啥地?”)

      北桥已经做:

      多此一举! 看上面图的灯就知啦!看官们对不对?

到这一步,这个母母板板呀,也是没有启动。BIOS也已经刷了,也没有启动,千呼万唤,板板呀,咋叫不醒你呀!
  当然,给客户早已经说过了,让客户先放到这里,慢慢修,因板板生病重,故障大。、

   静下心 来,仔细想想经过,测量过程,有什么地方不对?忘测量什么啦?
   哦! 还有一个地方,U供电管理芯片:
       测量脚如下图:NCP5392 的34脚是Vcc=1.20V

   为什么这样电压? 奇怪了?
再测:

通过一个电阻后,查线路,找到供电VCC=12.10V
经过一个电阻后,电压为什么降低这么多?
  U供电上,也测量出来电压是VCC=1.09V
如下图:

主板故障,已经成了《谜中谜》了?
  各位看官,以上图文并茂,罗列出来一大堆啦,请各位看官,找一找错吧?
     1.测量中有没有错?   讨论?
     2.主板真的故障在哪里? 看官细分析?
     3.没有列出的测量点(关键点)有或者没有? 想?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修电脑主板,修也有道,修中也不要忘了,笑一笑,修中带学,学中带修。
    若看到这里,浪费您的时间了,请谅解。
    若看到这里,给您看维修言语带来一点点的别样口味,请你笑一笑。

网友A:
BIOS条件?所有的8pin bios都这样?赐教!我测的时候貌似八个脚中只有两个脚(4 6)没有电压

网友B:
看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结果来

网友C:
最后修好了? 什么问题   楼主这个报价过程有问题吧,  不跑码U也没换 直接说主板问题  还谈了价钱 如果是U问题  不是赔了,

网友D:
CPU供电到底有没有问题,你没说明白,要是有,不是BIOS问题,干嘛不换个南桥试试,南桥导致不开机的很多啊

网友E:
话说你这板子没修好????那看看是不是82801GB的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话说你这板子没修好????那看看是不是82801GB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F:
文字一大堆,图片一大堆,就是没看到结果…。

网友G:
原来是考试题呀,我最怕考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BIOS条件?所有的8pin bios都这样?赐教!我测的时候貌似八个脚中只有两个脚(4 6)没有电压

可以,看看徐老师的BIOS电路讲解部分。不过,我已经测量过,5--6片主板,6脚是没有高电平的,一般就是0.6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结果来

朋友,找一找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 什么问题   楼主这个报价过程有问题吧,  不跑码U也没换 直接说主板问题  还谈了价钱 如果是U ...

已经,换U了试过,没有U的问题,是主板桥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到底有没有问题,你没说明白,要是有,不是BIOS问题,干嘛不换个南桥试试,南桥导致不开机的很多啊

呵呵,我就在测量中,就这走了一个弯路, 对,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你这板子没修好????那看看是不是82801GB的南桥,,容易出问题!!

对,是桥有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文字一大堆,图片一大堆,就是没看到结果…。

结果有,是桥有问题;就是看看维修逻辑和思路,让同行,有个讨论同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考试题呀,我最怕考试了。

为了,清楚维修思路,所以,才这样写的,不好意思,是桥坏;

网友:
写了这么多,没见你提到复位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徐老师的BIOS电路讲解部分。不过,我已经测量过,5--6片主板,6脚是没有高电平的,一般就是0.6 ...

你说的BIOS电路讲解 论坛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BIOS电路讲解 论坛上有吗

对啊,我也想知道,有这个讲的么?

网友:
南桥的问题我一般喜欢去测量晶振,一看电压不符合我立马就怀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