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b850d 无待机

楼主(2015-01-23):
待机芯片TPS51123  ,测量芯片 vreg3,vreg5 正常 vin  19v  vref 2v  enc 3.3v     3v 5v 不出 测电感也没短路 以为是芯片坏了,手头没原型号代换,找了个51125 换上不行  又发了几个51123  一连换了3个  还是不行  ,断开3v5v 后级还是一样。。。。。。拆拆装装 好多次原件  现在卡到 3v 的自举电容 不装 ,3v 5v 都会出来,自举电容一装上3,5v就没了 不是自举电容的问题 ,电容换了好多个 就是图中的c6115

大家帮忙给点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5-1-24 12:08):
感谢大家,板子已经修复,确实是我第一次换的mos管有问题,是我先换的mos管,后更换的自举电容, 导致跑了远路,最后换回原mos管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上下管看一下,这种问题要是有示波器一下就查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那个上下管换掉看看

网友:
是呀。。换来换去也就那几个东西不要怕麻烦呀

网友:
对呀上官保护环境不变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芯片型号不用引起吧!能不能弄个同型号的试一下

网友:
不装自举也能出电压啊,换管子试试

网友:
一组上下管都换下试试呢

网友:
修出来没有  给个话呀

网友:
滤波电容,反馈电路,

网友:
还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中。。。应该是型号的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说个结果,上下管换了没有

网友:
修到过同类型的问题  没有解决掉 放弃了。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芯片排除的话,那后级也没几个原件了,挨个排除吧

网友:
感觉还是换上下管试试,什么都满足了,只有考虑会不会是场管坏了。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了试试吧

网友:
330 的可以代

网友:
上管导通不足吧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修复,其实刚开始直接更换自举电容就会解决问题,被我先换的上下管,换的管子有点问题, 换回原来的上下管 ,修好了

网友A:
那个电容拆了也能出电压,这个真神了。要是修好了一定要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拆了也能出电压,这个真神了。要是修好了一定要分享啊!

我在你楼上已经回复,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