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路板上固定元件的胶怎么清除

楼主(2015-01-23):
如图上大电容旁边的那俩电容上的白色的胶,怎么清除啊,用刀切相当的结实,上面的CBB电容断脚了,想清除了那胶换个新的,无奈就是拿那胶没辙,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啊

补充内容 (2015-1-24 01:06):
晕,出躺门回来,咋不能编辑成已解决了?求版主帮帮忙吧,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那个胶脆啊,稍微用力就碎了啊!

网友:
风枪吹一下试试能不能软化,软化了应该就好抠了。

网友:
镊子走起,用力就OK

网友:
多用点力翘就可以了,一般都可以弄开的,这玩意本身是很硬的。

网友:
加热下就好弄了

网友:
用力 come 用力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还问,上老虎钳子。

网友:
我的方法上刷洗板水,很轻松就拿掉了。

网友:
风枪加热到200度左右,镊子一动就下来了

网友:
是的,比较脆,多少用点就好了

网友:
用老虎钳 用力一拉 就下来了

网友:
麒麟臂一发作 就下来了

网友:
wo我的方法也是用力,用力,怕弄坏原件就用风枪吹吹,这个胶可以重复利用,风枪300du轻松融化,凉了后又是这样硬邦邦的了

网友:
用斜口钳子就能弄掉!

网友:
我都是用一字刀搓掉它

网友:
尖嘴钳夹住用力拉就OK了,只有武力解决。

网友:
不用理 进不去

网友:
这个没有二十年的功力是不好弄

网友:
用力扣就下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