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还真的得细致细致

楼主(2015-01-23):
昨天接台宏基4551G,客户说放着放着不开机了,上电流测试了下,1.2到1.3左右。拆机量各供电电压也正常,桥也压了,该做的都做了,无语,没想到一早来迅维网一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原来这款机器有CMOS变低了开不了机的通病。。。惭愧,惭愧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新手,这款机子电流只要上1.0A以上不显的,非常可能是北桥空焊或者CMOS电池没电导致。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多看论坛 还是有好处的啦

网友:
AMD的电脑都会

网友:
AMD结构决定的

网友:
维修必须的

网友:
以后养成好习惯,来板就要放小电池电,和量小电池电压,这是第一步

网友:
好多机器都会出现CMOS电池没电造成的不上电或者不显!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
AMD结构决定

网友:
ACER好些机型的CMOS不够电就会出些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