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3主板好内存也无法通过memtest测试!好回复给加分

楼主(2015-01-23):
精英的mcp73t-m2 不定时定版蓝屏,代换法最终确定是主板问题,各品牌内存在这板上memtest都会报错!目测内存、桥供电电容没有问题,换新电容依然无法解决,供电管也没有过热现象!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因为板子成色不错而且桥温度不高所以目前没贸然加焊!

悬赏贴最少要100分所以就不开悬赏了 好的回复在评分里给分!

网友:
mcp73主板几乎都是桥虚焊的问题,是通病,我手上有两片也是,没有BGA,做桥难啊。

网友:
既然电容换了 场管取下来测测

网友:
既然电容换了 场管取下来测测 不行再换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主板我就知道焊桥,不好就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