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GX 板号LA-6755P REV 1.0 无待机 求助

楼主(2015-01-23):
机器进水,电流表上显示0.003 ,开关板上显示19V 按开关无跳变,无3 . 3 V 5V ,南桥进水加焊过,故障依旧,无短路,系统供电51125 有主供电,总控制信号,线性3V 5V ,3V 5V 开启信号只有1.0左右。
找不到向下的思路,求助各位大师给点提示下面该咋走
板号

网友:
查51125的条件撒。在测试一下h后记是否短路撒。开启信号1 V多正常

网友:
你都不知道测出来的数据是对是错,修下去也是茫然,要不来基地看看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 看看IO有没有进水

网友:
I/O 看上去没有进水,后继也没有明显短路,我现在就在学习修,

网友:
公共电有点,那查一下待机芯片IPS51125呗,这个芯片的PDF很好找,查一下条件看线性电压出来没,看3.3V和5V为什么不出来,也考虑下EC,这个也会引起。

网友:
按照时序来,

网友:
南桥周围有没有腐蚀的 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建议一下 你把南桥取下来仔细看一下 然后重点看待机51125和EC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