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1-23):
VA721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机,电源板无电容鼓包,电压正常,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小白,不太懂,像这种情况驱动板先查什么?
电源

网友A:
拔掉屏线还闪不闪
新手上路,
闪 一样的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屏线还闪不闪
闪 一样的闪

网友:
看看它的5V进主板后的变压3.3V或者一点多伏的 供电电脑块的电压

网友:
驱动板没有图纸不太容易修,价格低一点的还不如直接换,这种一闪一闪的好像驱动板问题少,应该是电源板吧。

网友:
指示灯闪烁有可能是高压短路,不一定是驱动板问题,你这种机器我修到过。

网友:
切斷高壓供電,看燈還閃不?

网友:
先测电源板5V,3.3V,12V是否都正常。然后测主板有没有1.8V主芯片供电。如果都正常。测一下灯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组电压跳动,或是所有电压都跳,判断是不是电源板有问题。可以去掉高压12V供电再试。如果都正常。重写MCU。如果都试了还不能用,如果确认是驱动板的问题,只能换主芯片或换主板了。

网友:
看帖子必须回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要量了电源先电源部分不正常也会引起这种

网友:
明显高压板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大 先测量+5V输出正常不

网友:
你确定是驱动板?我感觉应该是电源板 如果你怀疑是驱动板 可以先改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通用驱动板价格也不贵 才十多快钱

网友:
指示燈閃爍
先量進入主板電壓
再斷高壓部位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