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掉电怪事

楼主(2015-01-23):
手里一块富士康G41,风扇动一下就停,明显是保护了,查一下,发现小4P的12V对地蜂鸣,拆板,风枪侍候上下管全拆了,量一下发现有2个管击穿了,换两个上去,本以为就这么简单,结果涛声依旧。。。。仔细检查发现CPU插上小4P就蜂鸣,cpu不上就没事。莫非是cpu座的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电源控制芯片为NCP5395T已经换过问题没解决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威望值是  -10,我好像没什么违规举动啊

网友A:
一直烧管子就要考虑电源芯片了,芯片和管子都换了,测量G级阻值。

网友B:
CPU的几个电压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烧管子就要考虑电源芯片了,芯片和管子都换了,测量G级阻值。

不上CPU对地阻值都正常,把CPU接上下管D极蜂鸣阻值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几个电压说下

上电就保护,量不到CPU的电压,不上CPU上下管对地阻值都正常,把CPU接好下管D极蜂鸣阻值40,怀疑是不是CPU座坏了,没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亲自帮你测试了下, 主板ASUS m2n68  小4P  带CPU 阻值50欧 主板和U 均是正常开机的, 这些数据让你用来参考下

网友:
上假CPU试试测量下

网友:
查CPU供电开启条件是否满足了

网友:
一直烧管子就要测试2R2的电阻了

网友:
G41的都很难修,直接换算了

网友:
上U就保护了,说明供电短路  不上U 测 4pin  插座 对地值 多少 是不是在一百以上  下管D级 对地值多少 是不是一百以上    再测上官D级对地值   不上电  在线测上下管 看正常不 ,正常 就要测  也是不上电  所有上 下官G级       对地值是不是 一样 ,如果不一样 说明芯片坏  或者 电路上有问题   芯片坏 换芯片

网友:
换个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