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A330显示器 型号S22A330BW 屏幕型号M220Z3-LA3 REC.C1

楼主(2015-01-23):
三星SA330显示器  型号S22A330BW    屏幕型号M220Z3-LA3   REC.C1    好机子备份  放心下载   绝对ok 三星SA330

网友A:
你看过吗?这驱动板的主芯片是SE1159的还是se1059的呀?

网友:
三星普遍问题

网友:
没有    那些能对上  应该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吗?这驱动板的主芯片是SE1159的还是se1059的呀?

没有  那些都能对上  应该都行

网友:
三星的程度爱出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那些都能对上  应该都行

不是那事儿呀兄弟!我试过se1159的主芯片是很薄的那种,刷se1059(就是咱以前总刷的好使的程序)程序会不开机的!有时间研究研究吧!

网友:
三星的通病程序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事儿呀兄弟!我试过se1159的主芯片是很薄的那种,刷se1059(就是咱以前总刷的好使的程序)程序会不 ...

确实,今天我也碰到了,里面程序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今天我也碰到了,里面程序不一样的

你碰到的显示器还能亮吗?有没有把程序备份出来!要是有上传一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碰到的显示器还能亮吗?有没有把程序备份出来!要是有上传一下呗!

我的也是通病,程序坏了。一开始没注意,刷了好多个1059的就是不行,后面看了下内容跟我不一样的,在tb上买了个,现在刷好了。
我把程序传上来,se1159可以。

se115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通病,程序坏了。一开始没注意,刷了好多个1059的就是不行,后面看了下内容跟我不一样的,在tb上 ...

你太够意思了!这程序我找了好久了!都没找到!论坛有你更精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通病,程序坏了。一开始没注意,刷了好多个1059的就是不行,后面看了下内容跟我不一样的,在tb上 ...

正找这MCU程序呢!下载了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通病,程序坏了。一开始没注意,刷了好多个1059的就是不行,后面看了下内容跟我不一样的,在tb上 ...

哥们忘了问你!这显示器mcu的屏号是多少呀?有时候屏号不对也不行的是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有时候不仅仅是程序问题..在BIOS芯片上面还有个六脚的小芯片.也容易坏.这个芯片是处理屏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忘了问你!这显示器mcu的屏号是多少呀?有时候屏号不对也不行的是吧?

机器已经给客户了,屏我记得是奇美的,跟那些1059芯片的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已经给客户了,屏我记得是奇美的,跟那些1059芯片的屏是一样的

知道是奇美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