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1-23):
如题,最先是清洗内存后开机显示了,过了几天客户又是开不起了 ,刷了BIOS后能开机了,但是LOGO后黑屏,补焊显卡后直接不显示了 电流0.99,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肯定是内存没过,显卡也没有做挂。。求思路!!
显卡
黑屏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现重新刷下bios吧,不行就老实查电路吧!

网友:
什么牌子电脑呢??

网友:
换新的显卡试下

网友:
一步步查吧,看样子没有过内存了,往前查吧

网友:
换显卡吧,你显卡要不做挂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么 有的机子显卡坏了 看电流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换显卡吧,多半显卡都已经挂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还是先得查供电都起来没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之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动下内存就好了,过几天又不行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要么是内存不稳定 要么显卡不稳定 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半死不活 刚好你给加焊了下 这下稳定了 死透了 楼主仔细量测下显卡条件 显卡死了 不一定非要短路才叫死

网友:
PCI-E总线电容2边测试一下总线阻值正常不?

网友:
查看下 显卡的虑波电容, 或是CPU的虑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