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ENS R440进水外接亮,屏不亮

楼主(2015-01-23):
拿到机器不开机,拆开发现进水,屏线口和IO有少量的进水痕迹,但腐蚀不大,清理清理,能开机了,外接也亮,接屏亮下就灭了,在点屏就不亮了,外接一直亮。。。。。。。
在找问题,把屏线口加点焊又亮了,但亮2分钟左右就灭了,一直就不亮了,屏显检查过没问题,还是屏接口事情,量屏显电路有2组脚没电压,又把附近的电阻电容都加焊下,现在直接联19v都没有了,只有个3V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图纸 好好看下屏线接口那块  也有可能底下进水 烧了上面的  你没拆开看看

网友:
上图纸测测呗

网友:
还是得先查图纸

网友:
没有19V 就飞个19V  哪里不会点哪里 哈哈哈哈··开玩笑的。。。屏幕换过没有呢??你这个就3个可能 1屏幕2屏线3主板输出 一个一个排除嘛

网友:
是暗屏还是不显呢,量一下屏接口看看有没有短线

网友:
你确定屏那边腐蚀的零件都正常?肯定死了不少  去查电路图  不会的话 别人怎么说你都不会明白  给同行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