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g输出3vsb_drv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5-01-23):
主板型号 ms-7339
故障:无3vsb
ms-6g换了个确定好的故障依旧,q35也是好的,q35的5  6脚有5v,就是无3VSB_DRV,不知道还要有什么条件

补充: 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短路,MS-6G保护了,通电瞬间风扇转一下就停,3vsb也没有了,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看看电池有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有点吗

原来的电池没点,但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  多谢回复

网友:
老手们给指点一下啊,没修过这种板子不知道工作流程啊

网友:
V星专用芯片

网友:
回楼上的,能说说要什么条件才能出3vsb_drv吗

网友:
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短路,MS-6G保护了,通电瞬间风扇转一下就停,3vsb也没有了,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B:
换个电池槽呢!!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槽呢!!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哦!!

没那么简单,这个板子不装电池也可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