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在内存自检以后,声卡时有时无,是南桥问题吗?

楼主(2015-01-23):
大家帮忙看看,主板是Q45的itx小板,牌子是瑞传的做工业主板的。型号是WADE-8180,主板开机后卡在内存自检,就是显示内存自检显示ok后就卡住过不去了。要重启多次才能进系统,偶尔也能一次过自检进系统。进系统后有时检测不到声卡硬件,有时进系统能检测到声卡,想问问大家这是不是南桥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排除外设是否有问题,若没有 那么南桥问题居多。个人见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外设是否有问题,若没有 那么南桥问题居多。个人见解

最小化系统都试过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
不知不挂硬盘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网友:
USB对地阻值看看是否南桥坏……

网友: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试试关掉板载声卡

网友:
你先看看 设备管理器的声卡是否有声卡软件、没有的话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
南桥是怀疑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化系统都试过了,还是这样的。

不打任何驱动也是哇, 那估计是南桥了。

网友:
修好了,感谢大家指点。我在迅维网上看到了巩志霖 巩工的介绍就把主板邮过去了,经过检查确实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就好了,巩工的技术不错,支持个。

网友:
排除硬盘,USB接口,声卡,网卡,

网友:
呵呵,南桥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