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加电掉电

楼主(2015-01-23):
接来一机子华硕F8T
AMD的芯片组
插电流表一看加电掉电啊   心里想想这都是北桥惹的祸啊
拆机加焊北桥  再试还是一样加电掉电。
以为没加焊好,再来了一遍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搞了  是不是北桥坏了?
准备换桥的时候,想了想看了看COMS电池没装,心想装着试试。
装上COMS电池后居然亮了,这什么JB问题,碰到过好多宏基的要装电池才亮,华硕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大家以后注意了哦。

网友:
电压都起来没

网友:
肯定没好好看完

网友:
楼主看下图就知道了 rtc 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宏基的机器倒是多。 华硕的也有 遇到的少。

网友A:
楼主 第一次看到掉电  为什么想到北桥呢?  是有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第一次看到掉电  为什么想到北桥呢?  是有通病吗?

AMD的北桥通病就是加电掉电 1.3左右掉到0.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