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上的E40 AMD独显bios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1-23):
前几天遇到一台THINK PAD E40,显卡维修后出现电池电压低报错(具体代码我忘了)然后断电,进COMS进不去,在论坛搜索了很多相关BIOS,都不行,此机版号是DAGC5BMB8D0,各大论坛搜索大多是DAGC5BMB8c0,感觉差别不大,但是还是可以找到一样版号的,刷了无果,刷了5个都不行,然后又下载DAGC5BMB8c0的,也不行,刷完故障为不显示。一场两短报警,有时连续报警。但是刷回原来的就可以显示,还是抱电池错误,然后关机,对比了一下下载的资料, 发现下载的DAGC5BMB8D0和DAGC5BMB8c0一样,然后打开自己的发现头不一样,最后论坛一哥们提供了一个完美解决,对比发现和我原来的头饰一样的! E40 AMD

网友:
刚修一台也是报电池错误,刷一下看

网友A:
其实不用刷BIOS的,按回车再按F1进BIOS,恢复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刷BIOS的,按回车再按F1进BIOS,恢复BIOS就可以了

进不去,所以。。。。上面我说了

网友:
万恶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