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1-23):
MS-7519  简单的不触发  【IO坏了 F71882FG】 之前以为南桥空焊 加焊了一样的结果

网友A:
现在的主板一般不触发。IO坏的好多。要不就是南桥虚焊

网友:
楼主一贯简单明了的风格啊……

网友:
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主板一般不触发。IO坏的好多。要不就是南桥虚焊

哇你好专业。

网友B:
你没有基础 怎么排除

网友:
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IO 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是简单明了啊!!

网友:
高手  感谢 你

网友:
IO参与触发的,查几个关键点就可确定是否IO有问题

网友:
CMOS要先正常,再來考慮IO或SB

网友C: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啊

网友:
COMS跳帽看一下  我上次遇到一块杂牌的主板也是不触发  跳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IO坏了 换了i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啊

我是更换IO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基础 怎么排除

也是  能说一般怎样排除的几个步骤吗?

网友:
   一步一步的排除  有时并不一定是IO坏    其他元件坏了也会影响不触发。

网友:
我修了几年V星板了   io坏的真心横多

网友:
IO有参与触发的一般IO虚焊·坏的多

网友:
查条件吧,慢慢来

网友:
楼主维修很速度,我知道的, 直接说明问题,更新元件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