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最近看电路图是经常遇到下图的电路搞不懂请 ...
各位老师好,最近看电路图是经常遇到下图的电路搞不懂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5-01-23):
各位老师好,最近看
电路图
是经常遇到下图的电路搞不懂请大家指教,谢谢,我们看这个场管的g极为什么是低电平,一般正常情况是多少v请指点谢谢!
电路图

网友:
这个图计算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只要比S级小4.5V就好了

网友:
+VA经Q1体二极管到PR254,PR258,Q1截止,Q2截止。PR257下拉PQ30 G极低电平导通?

网友:
楼上的正解啊, 这是一个PNP管,一般都产生供电点的,

网友:
+VAD与+VA压差为FDMC4435门源闸值电压Vgs(th)的电子开关电路。

网友:
这个管子本来就是P沟道管子啊,G极正常情况下当然是低电平咯

网友:
我觉得应该0.5V左右,低于DS级,因为DC输出可能是5V呢

网友:
好高深的,楼主这学法,只要一张原理图就没有摆不平的事

网友:
等高人来拯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