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说话——维修待机3/5V

楼主(2015-01-23):
拿到板子 找到图纸 再找打要测量点的位置 确定故障后 分析了下保护隔离和待机3 5V的产生   直接说故障问题点很简单 但是分析原理是一点一点来的 既然分析过了 就把过程写出来吧 有什么不对 希望大家能指出来 有3块板子

1.华硕:TERESA20
接到这个板子的时候 已经被焊的血肉模糊了- -!  首先对地打值内存对地短路 找到隔离点断开后极 正常 上管没了补上 在确保不会造成大电流情况 上电测3V 有 5V没有 找到5V的开启 发现跟3V连一起的 因为3V正常5V没有 所以没多想 这个点就排除掉   用示波器测了下电感后端 通电一瞬间波形正常 但用万用表就是测不到5V的电压 再测上管G极的基电压 正常没问题 装上上管G极波形也没问题 怀疑是滤波电容问题 但是换了还是一样  再查反馈这边电容电阻量了个遍 都正常 然后再仔细地抓了下5V的波形 用自动抓的 发现没有过压 也没有欠压 维持几毫秒之后又没了  想不通 问了下黄老师 说你再看下5V开启  果不其然 找打开启发现焊盘引脚都快没了 接触不良导致 补上之后正常

2.板号:DA0AX3MB
保护隔离
适配器电压经过电感改名为+VA 再经过PD16到达PQ47的D极(这里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应该是一个20V的稳压) 这个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 要想完全导通有3个条件 1.ACOK_IN不能为低 2.ACOK#要为低 3.+VH28要有足够高的驱动电压 ACOK_IN来源于EC 此时没电不用管 ACOK#来源于充电芯片ISL6251 只要ACSET大于1.26V 芯片就会输出低电平的ACOK# 而且ACSET还连到了6251ACIN(+VH28这个芯片输出的PG) 充电芯片的DCIN供电有个保护电路 受PQ3控制(集成两个数字型三极管) MAINON来源于EC 如果它为高 控制3 4脚导通 拉低2脚的控制极 1 6脚会导通+VAD下来会打火 所以第5脚也要为低电平 重点是+VH28 这个芯片比较简单 也爱坏  +VAD_1(+VA经过PD1更名)给芯片供电 调解输出28V的电压 再输出PG(控制ACSET) +VH28控制PQ47完全导通 经过检流电阻PR159到达公共点+VIN

待机3/5V
公共点给待机芯片供电 同时经过PD13稳压再分压开启LDO +5VALW延时开启PWM3/5V输出
测波形时发现上管G极波形达不到要求 换掉自举电容 上管 波形正常 这种潜在的问题是用万用表测不到的  所以示波器是在实际维修中不可或缺的

3.板号:LA-3391P
保护隔离(点火回路)
首先适配器电压到VIN经过PQ8 PQ9 这两个管子控制极连在一起 所以想要完全导通 G极必须为低电平 只要PR50 PR59能够形成分压就可以 PR59连接到PQ15 这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 所以G极要为高电平(图1)才能接地分压 G极连接到3个信号 ACOFF# PACIN ACON(都不能被拉低) 1.ACOFF# 正常是由VIN上拉

2.PACIN受控于比较器LM393 VIN经过PR3 PR6分压与RTCVERF(3.3V)比较 只要高于3.3V就可以开漏输出 并由VS稳压再分压上拉PACIN ACIN(图2)VS RTCVREF来源于下面这个电路 (图3)VIN经过PD2 再经过电阻产生VS 同时通过PQ1的体二极管给PU2供电输出3.3V的RTCVREF

3.ACON由VIN经过PD4与三个1K电阻并联产生小电流的B+经过PR20与PR26 PR24(这两个电阻并联再分压 高电平的PACIN控制PQ2导通)分压与VL比较 VL来源于待机芯片(图4) B+经过隔离点给待机芯片供电 VS经过PD12稳压再分压给SHDN# 输出LDO5 产生VL 5V(如果SHDN#为低电平 整个芯片被关闭)VL分压为3.3V 所以只要B+分压大于3.3V即可 ACON MAINPWON就不会被拉低 ACON也是点火回路的精髓

待机3/5V VL直接上拉开启PWM3/5V输出 前提是MAINPWON没有被拉低的情况下

仁宝的板子 首先测下公共点对地值 各大供电电感也没短路 只有3V对地短路 找到3V去向 断开隔离点正常  待机没有输出 发现公共点只有4V 仔细观察发现 有几个电阻七上八下的 找到图纸对准位置补上 还有待机芯片旁边严重缺件 这几个都是关键的 不能乱换 但实在是找不到一样的 反馈那边就找了一个5.6K和8.2k 极限电流设定找了150K和100K的 分压出来基本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都搞好之后3/5V出来了

这下面是测量中的的几个波形

总结:新手维修还是需要积累经验  很幸运能遇到黄老师和阿林老师 都很负责任 当然还有一期饼哥的讲解 很细致让我觉得比学主板还简单!

网友A:
实地的,师弟又开始过年抓波波,完成阿林老师和黄老师任务了,

网友:
真功夫 又示波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的,师弟又开始过年抓波波,完成阿林老师和黄老师任务了,

是啊  谢谢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普源的示波器 界面看着就是熟悉

网友:
给实地的小伙伴加个分 顺便自己也学习一下波波

网友B:
第二个案例分析的真细致啊,比饼哥讲的还详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高,值得学习!

网友:
抓波神功越来越厉害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案例分析的真细致啊,比饼哥讲的还详细

哪有啊 跟饼哥比不了

网友:
这波抓得可以

网友:
修本神器,果然厉害

网友:
我也想到实地学习

网友:
Learned.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C:
师弟。。我来给你捧场了

网友:
      有了示波器  修机无忧啊

网友D:
龟仙人的龟派抓波神功不错啊!这波抓的。

网友:
维修待机应该是最基本 也是最基础的了 相对于其它问题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龟仙人的龟派抓波神功不错啊!这波抓的。

还只是只是皮毛 这龟派抓波功 还得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弟。。我来给你捧场了

谢谢 多谢支持

网友:
做维修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会少走弯路

网友:
强悍。。都用示波器修机了

网友:
有些故障是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示波器才是神器   来了实地之后 万表也只是用来打打值而已

网友E:
楼主 不错    是在上班  还是找工作  还是学习中      我这边大量招聘高手    有意者联系我     待遇 面谈

网友F:
楼主什么示波器,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弟。。我来给你捧场了

别的无所谓,抓波一定得溜啊

网友:
感觉不错 ,之前我也是那么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不错    是在上班  还是找工作  还是学习中      我这边大量招聘高手    有意者联系我     待遇 面谈

目前在迅维学习中 你是在深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什么示波器,多少钱啊

这个是普源的示波器 一般般 50M的

网友:
有波波修机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韩大帅哥技术不错

网友G:
感觉用示波器抓掉电故障很给力!有些故障万用表是很难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用示波器抓掉电故障很给力!有些故障万用表是很难发现的。

没错 掉电拿示波器对比 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先分析了电路原理然后再用示波器演示,看得津津有味

网友:
想买个示波器,哪个型号比较不错呀

网友:
理论基础很扎实,分析的非常透彻!佩服。

网友:
恩  还没有用到示波器

网友:
看来学习抓波是必要的

网友:
高手呀这种问题以前遇到的少 以后遇到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做维修经验还是很重要的,有示波器神器工具更是得心应手。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学习阶段  前辈们的经验 就是莪等最需要的资料

网友H:
我有个y460,,5v上电短路,芯片换了,好几个了,管子电感也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y460,,5v上电短路,芯片换了,好几个了,管子电感也换了,,,

看5V连哪了 都断开试试啊 还有可能桥短

网友J:
示波器用的非常到位啊,示波器是50M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用的非常到位啊,示波器是50M的吗?

对啊 50M的

网友:
问一下楼主,50M修笔记本够用吗?想买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检测快,准备买一个

网友:
华硕:TERESA20 这个图纸论坛有吗,好像没找到呀,能发一份吗?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还是要练习啊 !!有空去实地看看!

网友:
请问下,你说得第一个华硕:TERESA20,这个5V的开启是谁发过来的,怎么找这个5V开启

网友:
理论扎实,实操熟练,再加上波波抓的到位,当然修起来轻松。不过,这可需要功夫呀!

网友:
有波波,事倍功半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B

网友:
示波器的确是修机的得力助手。

网友:
维修技术高,值得我们学习,很给力。

网友:
示波器 用的很好

网友:
示波器必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5V连哪了 都断开试试啊 还有可能桥短

上电短路,,
电路里没有短路的,,,不加电都正常,奇怪了,进水的机器,,

网友:
楼主这抓波技术刚刚的,好羡慕啊

网友:
神器一出,什么破板都能好

网友:
加油,好哈学习啊,快过年了

网友:
有波波真好

网友:
有一批高手来了。何时我才能成为高手啊,学习了,写的很详细。楼主学习了多久了

网友:
抓波 主要抓哪些地方啊    求指点

网友:
抓波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果断收藏,慢慢学习,讲的太细致了,适合我们这样的小小小白拜读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抓波神功

网友:
示波器还是不错 ,一直都不会用

网友:
真是厉害。我的示波器什么时候能卖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