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P有供电无复位

楼主(2015-01-23):
这块主板,通电后自动上电,无法强制关机,开机针脚电压0.7V,全板无供电。判断IO坏了,但IO并不发热。原型号是IT8718F-S、0917-HXS、NE2A0BGB L。

找了一个IO,型号是IT8718F-S、0717-EXS、ZM1Y8YGB L,换上后不自动上电了,全板供电也都出来了。但诊断卡上还是没有复位。

测量HT_VLD是3.3V,时钟电压正常(懒得打波了)。加焊了一下桥,故障依旧。
我换的IO可以用吗?桥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看时钟有没有

网友A:
手上 这块主板 修好了吗?能把这主板BIOS 传下啊!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 这块主板 修好了吗?能把这主板BIOS 传下啊!

还没修好。迅维网上多得很,我就不浪费论坛空间了。要是没分,去技嘉官网免费下,也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好。迅维网上多得很,我就不浪费论坛空间了。要是没分,去技嘉官网免费下,也不复杂

没 找到 啊

zpz

网友:
IO可以用!!!先看看时钟是否正常吧!!正常了就查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gigabyte.cn/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009&dl=1#sp
技嘉官网的

谢了  刷好了

zpz

网友B:
不用谢,呵呵…………我这算灌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呵呵…………我这算灌水么

大神  啊 !这如果说灌水就没法过了。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C:
IT8718F-S、HXS、GB  这是IO的代换原则。

没有RST。断电。倒装电池,再短CMOS 5秒后再上电测。这个方法修好过几片。学自ASUS售后。
原因不知道!

网友:
很有可能io  107脚断线

网友:
试了不行,下午客户把主板拿走了。。。。。。谢谢各位的回复,自个技术还需提高。

网友:
查时钟芯片,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8718F-S、HXS、GB  这是IO的代换原则。

没有RST。断电。倒装电池,再短CMOS 5秒后再上电测。这个方法 ...

这样也可以?下次遇到我就这样弄了!

网友D:
老大 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的那个I/O芯片是 技嘉专用i/o芯片 赶紧去找 一样的i/o换回来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大 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的那个I/O芯片是 技嘉专用i/o芯片 赶紧去找 一样的i/o换回来

我换的不是技嘉专用的吗?HXS、EXS尾号不同有区别吗?

网友:
桥的可能性非常大。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不是技嘉专用的吗?HXS、EXS尾号不同有区别吗?
自己去查图纸吧

网友:
技嘉的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