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开机过LOGO掉电

楼主(2015-01-23):
联想E43L 开机能亮!过LOGO掉电,掉电后电流0.01,再开机无反应!
这个机器应该是个通病,我看几点好多帖子都修过这个掉电的问题,但是都没说修好过!

网友A:
进BIOS   PE  安全模式掉么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哪路供电不稳吧,抓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PE  安全模式掉么

过LOGO 就掉了  怎么进PE 啊

网友B:
楼主,掉电后有3、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掉电后有3、5V吗??

掉电后 3V 5V 正常

网友:
吹下桥试下

网友C:
开机片坏了吧  我有碰到过类似的机器   开机片的排线插短路了有的是开机小板坏了  能开机  看到LOGO之后就掉  是排线/小板短路引起的强行关机  不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片坏了吧  我有碰到过类似的机器   开机片的排线插短路了有的是开机小板坏了  能开机  看到LOGO之后就 ...

不插小板也掉电

网友:
昨天定了个南桥芯片 今天换上去 还是掉电,,郁闷!

网友:
有没有修过此故障的高手啊

网友:
sj查一查1。5V转换管。

网友:
看看开关脚电压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D:
CPU座背面有大电容吗?换了试试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检查下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座背面有大电容吗?换了试试看

联想貌似不用那个东西吧亲

网友E:
加焊内存供电芯片,我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加焊了内存供电芯片后, 开机正常,不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内存供电芯片,我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加焊了内存供电芯片后, 开机正常,不再掉电

试过了,不是那的事,这个不插内存 不掉电!亮机后 过LOGO才掉电

网友:
没有人修的好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刷bios试试 我遇见过 加焊声卡好的.

网友:
通病都没人修好过

网友:
BIOS cpu 内存?

网友:
进BIOS 或者PE掉不? 如果不掉某路电源功率不足 你耐心查

网友:
遇过内置设备影响,比如摄像头这些

网友:
现在的主板工艺。虚焊可能性小。 至过LOGO 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感觉像某路S0电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