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77-V跑63

楼主(2015-01-23):
一块华硕P8H77-V跑63就停止,有时候可以过,过了一直用没有问题,但经常跑不过,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63之前的代码是一些什么呢

网友:
15 3B 4F 63

网友:
这个情况要么是内存不过 要么是 BIOS坏

网友:
BIOS坏为什么有时又能正常,但机会不多,重启或者RESET20次可能会有一次

网友:
内存是好的,供电正常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很少有人修了

网友A:
此版少见,,不过可以考虑刷刷BIOS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版少见,,不过可以考虑刷刷BIOS看看先!!

请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代码遇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