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6E和优利德UT61E纠结的万用表

楼主(2015-01-23):
去年淘宝上买的一个胜利VC890C+没用几次,装电池不小心正负极弄反了,就碰一下不能开机了,拆开看了下是一个9V转3.3V的7333烧掉了,更换后能开机,悲催的是除了电容档跟200K电阻档能用外其他档位都不能用了。摆弄几天无结果,估计是牛屎废了。
看上胜利VC86E和优利德UT61E这两款万用表了,网上对这两款表都各说其词,现在纠结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有用过的朋友麻烦介绍下使用感受。

网友:
我也准备买  看中2款  以前用的胜利VC97   5V电池那种  现在二代的是9V  还有一款优利德UT58A  不知道哪款好

网友A:
优利德ut56路过......胜利的太垃圾坏了2个(不是人为)......

网友:
就是看中胜利VC86E的精度很高,反应速度也快一点。

网友:
还有之前用两个 胜利表。。。拨盘接触不好。。。拨盘很生硬 不如uni-t 经济宽裕考虑用  fluke

网友:
61E必须的

网友:
我昨天刚定了61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56路过......胜利的太垃圾坏了2个(不是人为)......

我还有个98年买的老版ut56,黄色的,这表就是慢。

网友:
试试vc70D,大屏幕,维修方便。

网友:
直接上UT71D吧。

网友:
还是61E吧
胜利的真用不住呀

网友:
优利德的T61E,我一直在用,挺好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