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日版带卡贴的 来电不显示名字怎么办

楼主(2015-01-23):
加86可以有显示,全要加好麻烦,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就必须这样子,这是国际识标用的,除非你可以搞定不是日系系统,搞成国行系统固件!!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下载了

网友:
越狱后下载一个来电归属地显示的应用

网友(2015-03-03):
手机助手或者试试第三方拨号软件,我没有用过 不确定

网友:
越狱安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