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外接正常,内屏白屏

楼主(2015-01-23):
华硕k43ly外接正常,内屏白屏,显卡是216-0809000的加焊过一样,屏供电有3.3和19v,不知道是显卡坏了吗还是其他电路有问题?
华硕

网友:
换屏试过没 先搞简单的 先换屏 和屏线 都不行 在动显卡

网友:
板上接口处看看

网友:
白屏是不是平的开启3.3v的问题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这现象是先很亮,一秒钟就变暗了,看起来有点象灰屏

网友:
主板少屏供电把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寒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