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双BIOS恢复

楼主(2015-01-23):
我又遇到技嘉板子  开机断电  双BIOS     直接按复位 15秒 BIOS恢复了    之前H61跟大家讲解的。现在不多说了

网友:
要插电源线吗

网友:
直接按复位针15秒???那短接主bios的1,8脚还行不行???

网友:
按复位15秒是恢复BIOS设置,跟清除BIOS不同的

网友(2015-05-05):
学习了,按复位15秒是恢复BIOS

网友:
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恩 是的  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都是重刷的

网友:
还能这样,学习了。以前都是直接刷个BIOS

网友:
技嘉的双bios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这个可以解决什么故障现象啊?

网友:
那个是主BIOS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去试试。

网友:
又学到新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