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7562i无限重启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23):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S7562i!顾客说进水了听筒不灵!能正常开机操作界面正常!听筒无声!我打开一看还有好多水!TMD竟然是尿,用天那水清洗了一下然后吹干换了个听筒装上,开机测试竟然无限重启!后来搞了好久都没修好!本来打算放弃了!后来一想反正是坏了,拆拆试试吧!打算把外部连接都拆了!结果刚把耳机插孔除掉竟然开机了!没想到竟然毛病在这里!一般只要重启就是短路引起的!电源模块肯定没事,那只有挨个拆外部接口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对研究手机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