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导致的背光不亮怎么修呢

楼主(2015-01-23):
上面的2个黑色电容鼓包了 换了2个 还是背光不亮 求救 灯管供电不出
window

网友:
查5v 12v有没有先

网友:
直接换板吧 又不贵

网友:
是高压坏了吧^

网友:
检查灯管和高压电路

网友:
不熟的话,还是换板吧

网友:
换板了为,修不出来,别故障搞大

网友:
把尘清干净,测量电压值

网友:
大电容和旁边的电阻出故障了

网友:
查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换个电源板

网友:
量一下保险是否有短路的,没有短路的话,再量看电压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板子背面还有原件吧,我看到板烧焦了

网友:
第一步查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否,第二步确定是不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先测12v5v输出都正常不?正常的话测高压板12v供电保险是不是断了,高压板8脚mos是不是有短路!升压变压器坏了也不亮的!

网友:
先改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呀!

网友:
量一下5V 12V 有木有 啊没有再查电源管理芯片 对了保险坏没坏

网友:
查5v12v高压板,驱动板开启。。。显示器就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