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放一段时间开机掉电

楼主(2015-01-23):
前两天刚接到一个二次维修的东芝L730-706B    拿来的时候不触发, 拆开到主板  EC被修过   找了快料板换了EC    换了个330  开机点亮   测试一天正常    客户拿走了  但第二天 开机到1.33A掉电  反复循环     循环几次后开机一切正常    头疼的是今天早上又是同样问题     求解

网友:
掉电,是不是欠电压, 每个供电都正常吗,不然就刷个BIOS , BIOS也会引起掉电, 再者就看看主板有没有被人取掉某元件之类的!

网友:
每个供电都正常吗,不然就刷个BIOS

网友:
这个电流掉电一般跟显卡和cpu供电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