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6内存没供电 ,已更换 IO芯片,还是没有1.5V

楼主(2015-01-23):
V星G41M-P26,不亮,内存没有电,查了一下论坛,故障如以前的一个帖子一摸一样,以前的帖子如下:,
====================================================================
V星G41M-P26内存没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144-1-1.html

一块V星G41M-P26      故障:内存没供电。 查内存工作条件芯片是UP6103S8 , 1脚12V, 5脚12V, 7脚没电压。查7脚相连的原件都没有电压。跑线  一路受控于Q7都没电压一路出来到R17电阻两端也没电压。追电阻这条线路一直到I/O 87脚。打阻值没短路。应该是I/O没发出开启电压。更换I/O F71889F.上电开机跑码亮机。维修结束!由于I/O环的少。所以写出来分享下。
====================================================================

我按照以前的帖子线索,去淘宝买了I/O芯片 F71889F,更换后结果故障依旧,请大师傅们指教,下一步怎么查?备注:没有诊断卡。

------

补充内容 (2015-1-26 19:32):
增加3个相关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74&pid=12152687

补充内容 (2015-1-26 22:53):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解决思路:
1、IO芯片87脚没有输出1.5V
2、查看IO芯片引脚图,下载芯片PDF,知道其工作电压,1脚VCC应该=3.3V
3、测量电源3.3V,只有0.4V,判断电源坏,更换电源OK

补充内容 (2015-1-26 22:54):
其实一开始,就怀疑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当事命令同事确认,同事确认结果:电源OK。
本来想偷懒,相信别人的结果,结果绕了一大圈,以后一定要坚持自己动手。

破布几袋 -1 赞一个!

网友:
先确定IO焊接没问题及本体是好的!

网友:
前面不是说修好了嘛  后面怎么又说有问题??

网友:
没诊断卡裸修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内存无供电,,一般都很少怀疑IO的!!学习了!!

网友:
查IO工作条件   若满足 将开启内存供电脚挑起   有的话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或者直接飞一个线  没有zaihuan         io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以前帖子的楼主。

我公司是SMT工厂,芯片是返修员修的,应该没有问题,且taobao买了2片,实在不行,再换一片试下。

想先飞一个线,搞一个1.5V电过去,先试下。

网友:
原来是IO芯片问题呀

网友:
没看明白,“更换I/O F71889F.上电开机跑码亮机。维修结束!”怎么标题是“V星G41M-P26内存没供电 ,已更换 IO芯片,还是没有1.5V”

网友:
你照搬别人的维修是行不通的,别人是结合他自己的检修方法判断出故障点的,你要查自己的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A:
内存没供电查芯片的外围条件呀!人家的是7脚没电压。你的也是吗?查I/O 87脚到UP6103S8的7脚线路是否畅通?

网友:
找供电开启条件

网友B:
那个帖子的故障是IO的第87脚拉低了基准1.5V电压,所以置换IO后修复完毕。既然你换了IO还不好,你就得查U18这个UP6264小八脚供电输出芯片是否正常,这芯片工作条件有3个,一个是1脚的5V供电,一个是3、4两脚的I2C总线,也就是SMBDATA和SMBCLK,最后一个就是8脚EN开启电压,正常是2.5V或者3.3V。V星板子这个EN开启信号还是比较容易坏的,因为来自于USB接口附近的8脚供电芯片,这是V星的一个通病。

网友:
别人的维修思路只能吸收,不能照搬,同时你购的是没有问题的件吗

网友:
眼睛看到的故障现象一样,但故障根源不一定一样啊

网友:
IO能触发,说明基本条件正常,第一个供电都不开启,是不是后极有短路。打下内存和桥的阻值。
不行就敲起87脚,加个开启电压看看。

网友:
别人的经验只是给你点思路而已

网友:
没有诊断卡修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V星的注意下专用芯片,你板上的芯片可能是MS-7G吧

网友:
我觉得如果换件之前还是看下工作条件的好, 条件不看, 一测没电压就换是不是太盲目了!

网友:
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之前有个黑潮a78的板子,也是没内存供电,换那个蚂蚁的io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的故障是IO的第87脚拉低了基准1.5V电压,所以置换IO后修复完毕。既然你换了IO还不好,你就得查U18 ...

我现在的电压测量是:
1、通电后,IO芯片87脚没有电压。87脚和内存供电片子U1 (UP6103)没有短路
2、内存供电芯片U1 UP6103 , 1脚=12V,5脚=12V,7脚=0V,8脚=0V
3、U18,这个板子没有贴这个芯片(空贴),电路图显示这个片子是UP62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供电查芯片的外围条件呀!人家的是7脚没电压。你的也是吗?查I/O 87脚到UP6103S8的7脚线路是否畅通?

故障一样,87脚没有电,到U1 UP6103S8的7脚也没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电压测量是:
1、通电后,IO芯片87脚没有电压。87脚和内存供电片子U1 (UP6103)没有短路
2、内 ...

UP6103S8的第7脚是EN开启,一般有个1.2V或者更高的高电平开启电压,现在开启电压都没有,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当然出不来内存供电。IO87脚是基准电压检测脚,上电时序当中不是特别重要。仔细跑线,吧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第7脚跑出来再说。另外,U18怎么会是空的?再看看板子上别的地方有没有这个UP6242这个V星小8脚基准供电芯片。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解决思路:
1、IO芯片87脚没有输出1.5V
2、查看IO芯片引脚图,下载芯片PDF,知道其工作电压,1脚VCC应该=3.3V
3、测量电源3.3V,只有0.4V,判断电源坏,更换电源OK

其实一开始,就怀疑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当事命令同事确认,同事确认结果:电源OK。
本来想偷懒,相信别人的结果,结果绕了一大圈,以后一定要坚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