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39CL2无背光

楼主(2015-01-23):
飞利浦239CL2无背光,测LED电压12V没有升压,开关机正常

网友:
升压芯片没工作,没升压。

网友:
LS老师说的很好,LZ看来要更换芯片了,换高压条也行的吧

网友:
升压部分有问题,不行换个升压条

网友A:
此板才用mp3389ef升压,求mp3389ef资料

网友:
可百度寻找

网友:
换升压板  技术可以就修咯

网友:
可以换一个LED升压板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条。成本又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板才用mp3389ef升压,求mp3389ef资料

楼主看来只有我能救你了。给你上图。239cl2sb维修手册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来只有我能救你了。给你上图。239cl2sb维修手册的截图。

外加点位一起送给你!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