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2,待机电压偏低3.0V和4.6V,不触发求大神解!!!!

楼主(2015-01-23):
宏基LA-6582P  型号5742,待机电压偏低3.06和4.60V,待机电流为0.06,不触发。断开3v5V供电点电压正常,接上3V电压就变低,单接5V没事,全版务短路。求大师解,谢谢。

网友A:
3V微短,鉴定完毕

网友B:
查下基准,反馈

网友B:
再不就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基准,反馈

应该芯片OK的,去掉负载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微短,鉴定完毕

我也认为3V微短,可是我查了所有能去的都没发现,已经无计可实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不就换个芯片

换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