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L410触摸板不能用,键盘得小红帽也不能用

楼主(2015-01-23):
   昨天老板拿回来一台SLA410的笔记本,这是联想售后的。说是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可以开机。我上电试了,键盘可以用,触摸板不能,还说键盘触摸板都换过,我想,既然是售后出来,肯定触摸板,键盘都换过,那只有修主板了。悲吹的事发生了,我拆机发现此机进过水,进水那肯定会用洗板水洗了,处理过后,想不到白屏了。仔细看屏接口33.34脚焊盘掉了。
飞线故障依旧,搞了一早上,结果问题没搞好又出来新的问题。不管客户修不。最起码要还原吧。只有修白屏了,我之前修过白屏没修好,也看过好多关于白屏的帖子,大部分都是因缺少电压,我这肯定也是缺电压,我仔细回忆,这个腐蚀的还有有个330K的电阻R172图纸上有15V电压,我量一端有15V一端0V,问题找到就好办,电阻换了就好。上电接屏可以显示。
接着修吧,触摸板问题就不好搞了,测量触摸板接口只有3.4.5.6脚有电压其他脚都是接地空脚。一脚供电,还有三个脚连到EC。

没办法先换个EC试试,EC换了还是一样,触摸板不能用,想来想去,代换手上没有配件,我就到处找,终于找到一根差不多的排线,不过要稍微改一下。上机测试可以用了,再把键盘接上,小红帽也可以用。笔记本修完。测试几次都OK。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侠看了不要吐血,新手看了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SL410图有好几个开始搞错了短路。差点烧东西。我把两个·图纸和点位打包一起上传版号是A0GC2MBE0独显的ATI显卡

SL410 DA0GC2MB8E0.rar

网友:
最后就是排线坏了?

网友:
触摸板不能用,键盘得小红帽也不能用是排线断路了?

网友:
看不出来折断的痕迹吗

网友:
先收下学习了

网友:
触摸板排线坏,小红帽都用不了?

网友:
楼主修好此机  最后就是因为排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