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手把手教小白拆机,换iPhone4s屏幕

楼主(2015-01-23):
第一步:准备道具一把螺丝刀和一根翘翘棒。

第二步:把数据口旁边的两颗螺丝拧开,然后后盖往上推一下,后盖就打开了。

第三步:轻轻往上推一下。

第四步:后盖打开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手机的内部了。

第五步: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固定电池的卡子。

第六步:因为电池是用双面胶粘在中框上面的,所以要用力拉图片上的这个垫子电池才可以取出来。

第七步:就这样电池就成功的取出来了。

第八步:图片上面的垫片是固定手机尾插排线的尾排线是插在主板上面的,把垫片拿掉翘出尾插排线就可以了。

第九步:尾插现在已经从主板上面翘掉了。

第十步:这个是振动器一共有两颗螺丝,把这两颗螺丝拧下了,振动器就可以取出来了。

第十一步:这个时候要把保护线路的垫片给拿掉,这个垫片上面一共有四颗螺丝。

第十二步:去除摄像头,摄像头也是卡在主板上面的取出就可以了。

第十三布:这根黑颜色的线是信号线轻轻一翘就可以拔掉。

第十四步:把画卷的三个线路翘起来三根线分别是耳机排线、音量排线、开关排线。

第十五步:现在主板上面的线路都已经全部翘开了直接拿掉就好了。

第十六步:这个就是尾插,是卡在手机中框上面的直接拨出来就可以了。

第十七步:把链接屏幕的十颗螺丝下掉,屏幕就可以取出来了。

第十八步:屏幕和中框是用双面胶粘在一起的,就算把螺丝下了以后屏幕仍然很难下,这个时候就要用翘翘棒了,找到中框和屏幕链接的缝隙,用桥翘棒一翘就可以了。

网友:
修电脑的不行了应该关注一下手机了

网友A:
哥们是你自己写的嘛?
你确定你是在拆5s?
自己不会就不要误人子弟啊!

网友:
图文并茂,看起来舒服,可以编进教科书了

网友:
现在电脑维修已经不行了,关注手机

网友:
楼主标题错了这是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是你自己写的嘛?
你确定你是在拆5s?
自己不会就不要误人子弟啊!

不好意思,我一时匆忙写错了标题,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
这可是细活儿  咱的大老粗的只能看看

网友:
先收藏下了   很不错的图文解释

网友:
支解大王!

网友:
支持   选择小白还是有的。

网友:
好东西,正想着咋样才能把苹果给拆了啊!

网友:
好东西,正想着咋样才能把苹果给拆了啊

网友(2015-03-01):
在富士康上班的时候一天怎么也得拆个几十台整机

网友:
这好像是百度里面的吧,看着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