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电流跑0.25不动,CPU不供电如何修

楼主(2015-01-23):
今天接到一台DELL N4110的笔记本,开机电流跑0.25,测量CPU 没有供电电压,换了个CPU供电芯片MAX17511,结果还是一样的,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的,把HM67的桥芯片加焊一下,就可以开机显示了,谁知没有两分钟又掉电了,开机电流又回到0.25.一气之下干脆换了全新的HM67的桥,开机显示了,而且还进了系统,测试了有10多分钟,以为好了,准备把机器装起来,谁知开机又是以前的那个电流了,我真是拿它没辙了。请问有哪位大仙知道这个机器这类问题的所在,告知一下,在下不胜感激涕零。(CPU,内存都换过了,不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没有焊接好,建议重新焊接。然后更换CPU

网友:
主板板层有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上下管一起换了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A(2015-03-06):
检查一下U23显存芯片下方有一个5角的芯片,编号是PU25。这个容易虚焊。

网友:
问题解决后,发帖给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CPU供电换个试试

网友:
CPU开启信号是不是来源于桥。。查沿路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U23显存芯片下方有一个5角的芯片,编号是PU25。这个容易虚焊。

是的,我有块N4110 一样的故障0.4电流, 后来发现显存下面5角芯片 翘起来了,加焊 过后 就能亮机 算是通病了

网友:
也感觉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上下管一起换了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
你可以查下CPU供电条件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14R的开机电路在0.3几不动,问题也是这个U25的问题,图纸跟N4110一样

网友:
wei为什么不看看有什么通病啊,,怎么把问题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会不会是PCH周边有东西不良,受热影响比较严重!

网友:
楼主掉进了沼泽泥潭里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是通病 吗?

网友:
是显卡和南桥中间一个U25管子坏了

网友:
现在 的hm65    哎

网友:
细节 理清头绪

网友:
看一下螺丝没有用错,顶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