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打不死的小强

楼主(2015-01-23):
HP540      同行一修机(说是同行,其实就是卖电脑的,不懂维修的)

插电待机0.12    不开机。拆机,全板无修过。

1:先测对地阻值,发现3V电感短路,好了,不用想,南桥一定挂了,通过测量USB接口阻值,果然。于是报价两百,留机。

2:拆掉南桥,再次测量3V电感对地值,还是短,什么情况????切断后继,还短  。去掉芯片,还短。去掉场馆,一个毛样。草,,,,,,,把滤波电容翘起来,,,,好了,不短了。

3:把3V5V供电芯片 场馆都装上。通电还是0.1       芯片发烫。难道芯片坏了?换一个,问题没有改变。测量3V线性输出电压阻值,短路了。好吧,去掉EC,总算是不短了。

4:好吧,坑爹的事情来了。换了个新EC,觉得这下待机供电应该有个吧。通电待机0.01,一两秒之后消失。什么情况,测量发现,3V电感下管控制极电压为5V,,,,,保护了。直接找网卡,对地阻值短路,摘掉。心想,这下改好了吧。结果不用说了。怎么会这样???????????切断后继,还是保护。草,前面芯片  场管   电容都换了,电感也加焊了,怎么还会保护?百思不得其姐。妈蛋,不是我连一个供电都搞不定吧,曹操。郁闷了半小时,突然想起“柳州”大神的一贴,说是电感也会坏。难道这个机器就是电感坏了吧,我就这么幸运?直接换掉,通电待机0.03     终于搞定了,电感坏的事情都能碰上,今天我是不是该买彩票呀

5:连接后继,换上新南桥。通电自动上电0.3    插上CPU 内存,,,,,通电0.7        十几秒之后重启    不停地重复。测量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唉,真不省心啊。先刷bois    还是一样。要吐血了。这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呀。。。。。。。又是郁闷一会。想起一老早的帖子,大约发表于10年还是11年,说是有的机器南桥有一个检测网卡的信号,检测不到网卡就是不亮机。这个机器的网卡被我摘掉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电流跳动了,很欢很欢,,,,呵呵,看着电流像是亮了。接屏,果然。呵呵,终于搞定了。两种不常见的故障同时出现在一个板上,我也是醉了。别拉我,今天我要买彩票去,多多的买。

发帖不容易    求加分      穷死了

网友:
英业达这种板子很多都是坏一片。南桥,网卡,EC,CPU供电芯片,USB供电芯片,时钟芯片。修的时候烦的一B,成本太高

网友:
换SB还有这么多芯片才收200。。。。。

网友:
楼主运气非常好。。。是不是报低了。。下了南桥。不少300不干啊。你坏规矩

网友:
同行200块算高的了 我这边商家把价格压得低惨了

网友:
拆这么多的东西是都坏了吗?

网友:
同行 这种老机器 能收到200 算不错了 哎 生意难做

网友:
可以理解楼主收费!

网友:
这么多换点,都会修的发毛

网友:
楼主的记忆力真好,几年前的帖子都想得起来。
价已经报出去了,后面只能看运气了,后来的加价同行是受不了的,如果是我报我开始可能只报150元,所以200不算少,就个南桥贵点,南桥也是大芯片里最便宜的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遇上过  返修第二次 终于把电容问题找到了

网友:
这时候只能呵呵了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楼主的这台板号应该是6050A2137901-MB-A04!

网友:
楼主很强大,但价格报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