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买了华为 Ascend 就这样辨别手机真伪 管用

楼主(2015-01-23):
花了一千多买的手机当然要心里有底是不是真货了,
多的就不说了,直接上教程。
1,水货并非说全部都是假的,而是指那些经过各种途径,流入国内市场的,没有缴纳国家规定税务的走Si的手机。简单点说,水货手机就是没有通过正常渠道报关和交纳税项的手机。
新的手机到了,当然要验一下真伪啊,不然,不放心啊

2(1),验真伪,进入通电信设备进网管理网站查询

(2)在拨号界面输入*#06#,即可查看到一串15位数的IMEI串号,如果查询提示未注册或者其它的问题,可以进入工程模式进行查询, 进入工程模式代码:*#*#2846579159#*#*,操作人方法见下图(注:工程模式的设置不建议更新,否则会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等其它未知问题):

输入在拨号界面查看到的IMEI串号,点击查询,结果将在下IMEI串号下方显示,然后点击左侧的真伪查询

(3),在右侧输入省份及许可证号,点击一下步,注:(许可证号即是入证号,在手机外盒标签处,手机后盖贴膜中进网试用标签中的第一行也有

(4),输入扰码及移动IMEI号,点击验证,结果将在移动IMEI下方显示,注(扰码即是在进网试用标签中的最后一行)

网友A:
真心还没有见到过山寨华为的手机

网友:
不知对其他手机是否适用

网友:
只能证明是行货维修机、二手机怎么检测?

网友:
方法挺复杂的,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心还没有见到过山寨华为的手机

呵呵呵      山寨的都是比较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      山寨的都是比较好的吧

我的意思是  山寨的都是模仿比较好的手机,感觉国产的手机好像没有被模仿吧,起码我是这么认为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小事了一下,呵呵,大神F1  呵呵呵 垃圾手机,莫要笑我

网友:
国产手机没什么鉴定的价值(国产不存在水货,高仿几乎没有,翻新的一般是厂家翻新【所有手机都存在厂家翻新,厂家会抹去翻新信息只有他们内部才有记录】,外面的小作坊一般只翻新高价手机)

网友:
辨别手机真伪方法应是专机专用。

网友:
以前也试过,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