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的充电心片这个信号不出来请大侠分析

楼主(2015-01-23):
心片却定是好的,可以开机不可以充放电。心片别的信号都有。我把9P 和15P都断开还是不出来。请大侠分析这两个信号出来我条件是什么

网友A:
这个俺不会,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俺不会,帮不了你

研究一下北

网友:
你应该说明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电池在系统下识别吗充电控制bgate什么情况?设置充电脚位什么情况?什么都不说明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AMON:适配器输入电流反馈输出,发给EC;
BMON:电池充电电流反馈输出,发给EC;
不知道楼主要修什么问题,要是修不充电的话个人认为可以暂时不用考虑这两个引脚,重点检查SMC是否收到适配器存在信号,是否检测到电池的存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单线传输是否正常

网友:
不充电跟这两个没啥关系,只要不断线就不用管,查其他的条件吧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很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10、11脚的时钟、数据波形正常吗?

网友:
适配器及电池识别信号正常才能充电,查这两个信号吧。

网友:
条件正常没信号就换芯片啊

网友:
查R7051  R7052这两个紧密电阻。我修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