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500g有坏道,电脑很卡

楼主(2015-01-23):
用hddscan扫描红块很有规律一直是一条线,是怎么回事?本人新手想咨询下能维修吗?

网友:
哇,用PC3000屏蔽吧。。

网友:
这么有规律,还是第一次看到,坏一个磁头,也不是这种一条线规律呀。
用DOS下的MHDD_4.6测下更准确点!

网友:
换吧。修了也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盘面刮伤

网友:
硬盘有坏道,卡是必然。用专业点的检测软件吧,MHDD测下吧

网友:
用MHDD的erase擦一遍!不行就得用pc3000了!

网友:
固件,磁头都可能造成全盘坏道。

网友:
磁道坏掉了!MHDD修复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MHDD的擦一次试试,如果不行,估计就真的只能动用3000

网友A:
这么有规律的坏道还是第一次看到!应为硬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有规律的坏道还是第一次看到!应为硬伤吧。

这么有规律的就一定是软件评测错误,在DOS下的MHDD肯定不会这样,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用PC3000屏蔽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有规律的。

网友:
确实应该是软件问题,用hdtune也扫描了前200g没问题,后面确实有坏道

网友:
你用这个软件不如mhdd测试的准确

网友:
WDR试试。不过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