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在BIOS显示10V

楼主(2015-01-23):
一块华硕P8H61-M LE的主板,5V电压在BIOS显示10V,是什么问题?有谁修地过?

网友A:
重刷bios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bios看一下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B:
楼主说在BIOS里显示10V,我理解为能正常开机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在BIOS里显示10V,我理解为能正常开机喽,

正常开机。

网友:
板子现在是死死活?

网友C:
查5V的取样分压电阻。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
只要5V及BIOS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取样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5V的取样分压电阻。

对,就是5V的检测电阻变值了。5V的检测是到IO的。接地的值变大了。

网友:
分压取样问题

网友:
跑线一路过去!!!!

网友:
应该就是取样电阻的问题了,如果换了还不行就是IO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