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种情况是什么?

楼主(2015-01-23):
TPLINK路由器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然后把DHCP服务器关闭。然后把网线插到LAN口,还是有无线功能?插到WAN口就不成。求解,今天碰到了一个。路由器是本身就有交换机的功能。但交换机没无线功能的。求详细解。thankyou

网友:
你是能搜索到,但是上不了网吧

网友:
你这都地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上不去网  还是没无线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一个带有无线的好的路由器,在你没有关闭无线的情况下,不管你关闭什么,网线接哪个口,你都是可以搜索到无线的,没有搜到,看看是不是设置隐藏了!

网友A:
不是的,就是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关了,然后插网线到LAN口就也能上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就是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关了,然后插网线到LAN口就也能上网!!!!

你把路由器 当 集线器用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路由器 当 集线器用了 呵呵

集线器又是什么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