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掉的文件夹怎么恢复

楼主(2015-01-23):
今天我把D盘的“1”文件夹剪切到E盘去的时候,E盘也有一个“1”文件夹,在粘贴时弹出是否替换,我点了“是”请问我怎么恢复原来E盘的“1”文件夹内容,用什么软件最好。求大师们帮帮忙,这个文件夹的资料是公司重要内容没有备份

网友:
替换的很难恢复 的

网友:
只要别再在E盘里写数据基本可以恢复的!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请问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呢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而且资料又非常重要的话,建议不要自己弄了,万一弄没了花钱都找不回来,还是找专业人员搞吧。还有就是没有什么恢复数据的软件是万能的,没有哪一款软件是能保证100%恢复出你想要的文件

网友:
只是覆盖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不会是同名吧?

网友:
只要里面的文件名 不同就可以恢复

网友:
覆盖了的数据,很难恢复出来,就算勉强出来了,也会有损坏

网友:
即使能恢复也会有破坏

网友:
文件不同名9成以上可能恢复,反之,希望不大。

网友:
怎么重要的文件,居然用1.而且没有备份。

网友:
想想其它方法吧,这种情况是没可能恢复的。

网友(2015-02-25):
即使覆盖,但是硬盘会自动分配另外的扇区或者簇给系统使用,不会和原来的重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