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移动硬盘,求帮助,如何解决,应该是固件损坏

楼主(2015-01-23):
在WINHEX打开的图片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怎么没人啊,要怎么才能恢复里面的数据

网友:
扇区读错误,,,,,,,,

网友:
这么有规律的好象不是数据了吧

网友A:
这现象应是读不出数据或数据已被添冲覆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应是读不出数据或数据已被添冲覆盖了。

这么说是不是已经恢复不出里面的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是不是已经恢复不出里面的数据了?

这个我不知道!如果硬盘里的数据被覆盖后再没有进行写入的操作时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西数的移动硬盘,没有摔过的话,可以考虑换板(飞线),应该是有坏道

网友:
02号固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C:
用PC3000可以秒杀了,方法请搜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求解

网友:
02固件是个通病

网友B:
要怎么修复,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C3000可以秒杀了,方法请搜我之前的帖子。

你的帖子很多,具体名字是什么

网友D:
有工具的话,可以做一下通病修复,没有工具的话,就不好处理了。也可以写02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工具的话,可以做一下通病修复,没有工具的话,就不好处理了。也可以写02模块。

罗工,发给你做要多少钱?我Q492117076

网友E:
如果是西数的原装盘,飞线,用西数刷新工具wdr 可以搞定,不过需要学习一段时间,或者直接找专业的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修复,求指导

你要先买工具才能指导你

网友:
很多工具 可以解决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先买工具才能指导你

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之前小俊老师不是回答你了吗?PC3000可以秒杀

网友:
wd盘 就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西数的原装盘,飞线,用西数刷新工具wdr 可以搞定,不过需要学习一段时间,或者直接找专业的人

说的是呀,要处理这个故障,还真不容易。

网友(2015-02-25):
你原来的数据还妥妥的在你盘里,接下来就是你的工具问题了,MRT,PC3000都可以,有了工具,卖工具的自然会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可不像ST的固件门可以自己DIY工具...还有,有的工具是免费的,但是要小心操作,因为一不小心服务区弄坏,就比较麻烦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看来pc3000是必用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