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 i3 芯片组 板载 CPU 英伟达独独立显卡 BIOS好板备份

楼主(2015-01-23):
ASUS A450C i3芯片组 板载 CPU 独立显卡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开始修了  华硕的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2015-03-06):
我这也有个这机器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2015-04-13):
下个,我的是开机跑0.9A,无显,刷个试试

网友(2017-09-15):
我晕死 下载下来文件大小都不对 怎么刷

补充内容 (2017-9-15 20:36):
BIOS可以用的  修的机器是开机 一按开关跳到0.9几就掉电  然后屏幕不显示  BIOS一刷就OK

网友(2019-07-23):
这个可以用,刷了亮机快,不会出现那种插上触摸板就亮机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