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二期维修曲折的维修一块广达TE1M主板

楼主(2015-01-23):
广达代工
板号:DATE1M_H
故障:无待机(无待机3V5V

拿到板左看右看不知该如何下手,嘿嘿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吧,没错第一次嘛
嘿嘿,先打值公共点、3/5V对地值,发现木有短路的情况,心里顿时乐开怀。公共点木有点,仔细观察后发现隔离管PQ1掉件,
找料板拆个MOS管换上公共点出来了。

3V5V位置

待机芯片的位置

+3V/5VPCU来源PU4ISL6237
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开启、线性、REFEN1/EN2

按照顺序先检查芯片供电19V电压进入6脚以后芯片会产生REF基准电压。
另外芯片需要得到EN_LDOLDOREFIN后才会去开启LDO模块并产生LDO电压。
测量后发现VIN19V,LDO只有4.2V,有点不正常,先不管它,继续往下检查。
LDOREFIN脚英文解释如下图:

当LDO电压工作正常以后,就开始进入到PWM模式了,当然了需要进入PWM模式,就需要把前提条件做好,所以需要检查的条件有:BOOTEN1/2VCCPVCC脚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如下图所示:

测量BOOT脚位有4.5V电压,说明自举脚正常。接着测量EN1/2开启PWM脚也是由4.8V的电压,证明开启也是正常的。VCCPVCC都是4.8V工作正常,工作条件满足啊,怎么还是不产生PWM3V/5V输出呢?
拿着已经测量好的思路找黄老师
黄老师说:芯片换过没有?
没换过
登记后拿过新的待机芯片回到位置,左思右想后还是决定试试换个芯片再说。
经过15分钟左右的焊接(有掉焊盘的)终于OK了,怀着忐忑的心通电。
只见3/5V电感后端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哎,重新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条件和之前的情况一样,唯独LDO脚的电压终于为5.1V了,其它脚也都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怀疑是不是自举波形有问题呢?
那就抓波看看吧,开始动手,波形如下图:

卧槽,这是个什么鸟波?
上管一直没有工作,下管一直处于放电状态,没见过这样的波形啊,拍图片问阿林老师,老师说,我看看你怎么抓的,那个XX棒太吓人了,嘿嘿,抓了三次都一个样,上管G极根本没有任何波形。换了一台示波器也一样,没辙了也快下课了收拾东西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波形,是不是反馈有问题呢?宿舍的条件你懂的,查芯片周边的线路,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LILM2外的电阻被换成电容了,另外检查了反馈的OUT1/2脚到电感后端没发现断线,但是发现对地值1320547,不正常啊,怎么会1320呢?没工具没法验证是不是正确的。等待第二天吧。
早上一来就拿起烙铁把电容拆下来换成200K电阻,再把芯片吹下来打值那两个反馈脚,确定是+5V这边有问题,直接飞线过芯片的OUT1(10)打值正常了。
吹上芯片,通电测量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了,测量上管G波形如下:

上管工作了,那就装上上管再抓G波,如图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自举不正常?不管了先换再说,嘿嘿,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波形,下图是电感前端波形

拿着波形问老师,波形是正常的,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维修到此为止。
附上双通道G波,欢迎各位师兄弟指点

网友:
在实地修板   有波形  有示波器   有老师可以问  真是幸福啊

网友:
这种波形应该是跳脉冲模式的PWM吧,笔记本为了省电一般都是这种!

网友A:
呵呵 行啊 这截图

网友B:
甲斌可以啊,我第一块修出来都没敢发帖,也没拍照片,不好意思发,文笔也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甲斌可以啊,我第一块修出来都没敢发帖,也没拍照片,不好意思发,文笔也不太好

你不写出来,谁知道你文笔不好?

网友D:
示波器是必须要买的

网友E:
能看得出成长,不过也有几个问题哦
1、波形截图,居然把参数截掉了。。。
2、第一个波形1通道上升沿1.84V触发,既然能抓到波形,说明是你的时基没调好,你看呢?
3、语文水平还有待加强哦。

网友:
实地修板学习有示波器又有老师们帮助 真是成绩刷刷地往上涨啊!

网友F:
值得学习,来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写出来,谁知道你文笔不好?

谢黄老师支持,我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黄老师支持,我尽量

嘿嘿,文采不好,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看得出成长,不过也有几个问题哦
1、波形截图,居然把参数截掉了。。。
2、第一个波形1通道上升沿1.84V ...

饼哥说的对,下次争取写个漂亮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行啊 这截图

截图厉害吧,自从我使用了美图秀秀突然间发现自己变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是必须要买的

是的,示波器是维修的必需工具,泰克、安捷伦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值得学习,来赞一个

共同学习成长才是硬道理

网友:
真羡慕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
看不懂怎么办啊

网友:
首先对图文并茂的帖子表示感谢,在基地有时间有精力,实际在店里就没这个耐心了

网友:
真的是很厉害 学一门技术不容易呀

网友:
我们小白,不会用示波器,哎!